蓄电池供电的电源部分如何设计?(低功耗)

楼主(2010-03-19):
设备由12V。24Ah蓄电池供电,输出5V,预计供电能够在一个月左右。
所以负载电流控制在50mA以下,待机情况下。
现在是问题是电源部分,如何设计。
由于待机情况下,关闭了一部分外围IC,当开启时,那么负载电流可能达到90-120mA,如果用开关电源芯片那么P耗=(12V-5V)*100mA=0。7W左右的损耗,
如果用线性电源芯片,也是有一定的耗散。
请问,在这要求下,能否推荐下用些型号的芯片比较好。
是用LDO类的呢,还是用开关类的呢?

网友A:
你计算出的0.7W,是线性电源芯片的损耗,不是开关电源芯片的损耗。

楼主:
说错了,那0.7w是线性电源的。
如果是LM2596-5V的开关电源效率是80%,负载电流I=100mA,输入为12V,
那么P耗=(5V*100mA)/ 80% * (1-80%)

楼主:
请问,我应该选折什么芯片呢,你们有没用过,比较熟悉的芯片呢?

网友B:
常见的494逆变器电路,推挽效率超过80很容易。

网友C:
只能用开关电源,效率62.5%以上即可
当然,实际效率高、待机电流更小的话那就更好了。

不过还得考虑蓄电池的自放电和实际容量衰减问题哦。

网友D:
用开关电源是最节能的。功耗小于1W,用稳压IC如78L05(如温升大加散热片)可最简单。

网友E:
提醒一下,表面上看,如果用LDO,而且LDO的落地电流很小,如CMOS的LDO可低至几十uA,那么平均负荷电流可达到33mA
(还要注意,多数CMOS的LDO,允许输入电压不超过9V,而你要选择的,至少要20V,这比较难找。)

如果是用DC-DC的话,效率较高,平均电流可达到50-55mA。

然而,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楼主用的是12v,24AH蓄电池,俺没猜错的话,应属于阀控式铅酸蓄电池。是可以进行深度放电的。看起来似乎行得通。但事与愿违,铅酸蓄电池最怕亏电储存,一般深度放电后,要及时充电,静放一段时间,电极中毒相起容量下降。中毒的程度随时间,温度而增加,一般而言,常温5天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连续一个月就无法修复。

当你的系统工作到20天之后,蓄电池电量降到30%,硫化,结晶就产生了,每一个周期结束前的一周,电极都承受一次严重的伤害,你会发现,你的系统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很快就要换蓄电池。

建议换用两只20000mAH的聚合物锂电,TPOS移动电源上大量便用。

楼主:
8楼,
铅酸蓄电池最怕亏电储存,一般深度放电后,要及时充电,静放一段时间,电极中毒相起容量下降。中毒的程度随时间,温度而增加,一般而言,常温5天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连续一个月就无法修复。
--------------------------------------------------------------------------------------------------------------
这个分析得很透测,
综合以上所述,
我常用的,一般就是LM2575,Imax=1A,75%效率
LM2596,Imax=3A,80%效率,
实际上,由于负载电路在全部开启之后,负载电流也<150mA,
但是由于转换效率LM2596比LM2575高5%,因此,我觉得用个常用的LM2596-5.0V
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用开关电源是最节能的。功耗小于1W,用稳压IC如78L05(如温升大加散热片)可最简单。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我用的蓄电池,78L05是三端串联线性稳压电源,要求的输入输出压差一般在2.5V及以上,否则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但也不能太高,那样会因功耗过大而造成效率低甚至于过热损坏。
由于我用的蓄电池,实际上测试,一般充满后,会在13V~16V左右,
如果负载电流变大,功耗会变大,损失在这颗芯片上,而且发热,是不能容忍的。

网友E:
1。合理设计电源管理;
2。避免对电池造成不可逆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