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 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没有并口的,所以我想买个USB转并口,二十五针的,但是我只找到了二十五针的,只能接打印机的。能用于JTAG的USB转并口的东西,就没有买到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买USB的JLINK

网友B:
可以使用hjtag调试;jtag口连接方式有USB和LPT两种

网友C(2010-04-25):
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不靠谱,除了问题不知道是硬件上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