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驱动摄像头时液晶屏

楼主(2010-03-19):
在用ARM驱动摄像头OV6620时,液晶屏上显示的总是绿色,而且在波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OV6620寄存器设置没配好,或YUV转RBG有问题。。。等等。

网友B:
可能原因之一:摄像头的硬件接口不好松动,错位

二、寄存器初始化不对,

三,显示函数有问题,不过这个关系不大,至少会有图形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