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LA仿真时中断不响应和堆栈溢出

楼主(2010-03-19):
我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的意见,
1.中断不响应:直接运行(F7)程序,直到停在在定时器中断处的断点,然后改用单步运行,跳出中断进入主程序均正常,等待定时器中断出现,再运行一步,问题出现:IE自动清零没有置使能,IRQ位也还是1没有清零.不知道为什么如此?
2.堆栈溢出:主程序没有调用一个子程序,只有一个中断,不时提示堆栈溢出,想请问大体是什么原因?
多谢你的意见.

网友A:
1.单步执行时是不会执行中断程序的.
2.堆栈溢出是在单步运行时还是全速运行的时候?提示中断溢出后,您看一下停到什么位置,具体原因要具体分析一下才知道.

网友B:
我只知道第一个不会中断

网友C:
堆栈溢出?

网友D:
多设立几个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