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无线遥控开关装置的内容,懂的进

楼主(2010-03-19):
谢谢高手了,热肠专家!!!!!!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买个汽车或者电动车上的报警器看看,就明白了。复杂点可以用单片机和无线收发模块自己做

网友B:
有无线编码模块,很简单的用!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的,如果控制的开关不多的话,八位的单片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