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升压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5vdc~15vdc

楼主(2010-03-19):
请指教

网友A:
照也照清楚点撒 哥们

网友B(2010-07-28):
应该就是这个型号了IC-MP1540,TSOT23-5

网友C:
恩 MP1540. ....MPS总代理 QQ:86591991,TEL:13128975985

网友D(2010-09-04):
睇得不清楚

网友E(2010-10-06):
图片不够清楚,这个封装的ic有很多。

网友F:
看不清楚,旁边那个电感:150UH倒是可以看清

网友G:
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