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调光原理

楼主(2010-03-19):
(无正文)

网友A:
  • JETBeam公司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最新手电具有新颖的外观设计,良好的细节处理,宽电压电路,非常可靠耐用。是您户外搜索,执法,自卫,打猎,救援的最好帮手。让我们通过图片来体验一下RRT-1的魅力吧!

网友A:
RRT系列快速反应战术手电
特色功能:
为军事,执法,自卫,打猎,户外,搜索,救援等运用特别设计
通过头部快速反应控制环可以快速切换所需的亮度及功能
不锈钢制造的快速反应控制环非常可靠耐用
提供特殊的随机频率暴闪功能,更有效地制服威胁者
筒头及筒尾均安装了不锈钢环,有效防止电筒的跌落损坏,非常坚固
头部不锈钢攻击齿,可以有效击碎玻璃
防滚动设计
有效照明距离超过500
CREE LED特别设计的两段曲线式新型反光杯,具有更好的反射效率和聚光能力
最新设计的高效率宽电压驱动电路
兼容CR123电池及18650充电电池
浮动正极接触点设计,使电池接触更好
内置智能锂充电电池保护电路
防摔能力符合US MIL-STD-810F标准
防水能力符合IPX 8标准
多种战术配件可选,适合各种使用场合

网友A:
参数说明:
型号
: RRT-1
发光体
: CREE R2
最大输出: 240流明
反光杯: 50mm直径两段曲线新型反光杯
镜片:高透光抗冲击透镜
筒身材料: T6061 T6航空铝合金
外观处理: HA III级处理
使用电池: CR123*2, 16340*2或者
18650 Li-ion*1
电路支持电压
: 2.7-15V
开关:尾部正向战术开关
防水:符合IPX-8标准
      体积:头直径
55mm
身直径
25.4mm
160mm
重量:210g

     输出和时间:
高档
使用两节CR123: 240流明, 2小时。
使用两节16340650mAH)时: 240流明, 1小时。
使用一节18650: 240流明, 3小时

中档:
CR123, 100流明6小时
使用两节16340650mAH)时: 100流明

小时
18650,100流明8小时

低档:
CR123,30流明20小时
使用两节16340650mAH)时: 30流明

小时
18650,30流明25小时

以下是操作说明:
选择亮度/功能
转动快速反应控制环,使快速反应控制环上的白色园点对着筒身上的档位标志
其中:
Hig代表高亮档,Mid代表中亮档,Low代表低亮档,闪电标志代表爆闪档,Standby代表待机关闭档.
注意:Standby档仅用于紧急关闭电筒或处于待命状态,在此档位下,RRT手电会消耗少量电流用于维持电筒内微型处理器和磁感应器的运作。顾此,在长时间不使用RRT电筒时,请使用筒尾开关关闭手电。

网友B:
强盗也适用

网友C:
所谓磁性调光,应该只是一种非接触密封调节机构,如果是我来做,那么应该是外面弄一个可旋转的环(必须用顺磁性材料或逆磁性材料,如超强工程朔料,优质铝等,与调节环接触及相临的外壳部份,也是如此)。环上镶一些永磁体,然后电筒内相应的部份放一些Hall元件,进行非接解的编码调节,主要是实现防水。

最大的问题,产品本身发生强烈的摔碰之后,永磁退磁失去作用,这是一个隐患。最好是用小一些的强磁体,包裹缓冲材料后进行镶嵌,另外即然这么高档的东东,环上搞成两套完全相同的调节机构,搞点冗余措施。

网友D:
CREE 的LED就是牛啊

网友E:
“磁性调光”的说法非常不规范,完全为误用。

网友F:
没必要“一些Hall元件”,一个即可。
永磁体也一个即可。

网友G:
电动自行车那个调速的把手 就是霍尔的原件的

网友C:
十分想学习一下,怎样用一个磁铁,一个Hall, 实现3级,甚至8级调光,不要告诉我是循环调光啊,如:

1-->2-->3  然后又回到1

1-->2........7-->8  然后又回到1

多不方便

网友F:
霍尔器件大多都是线性的,想分级甚至无级调节都很容易

网友C:
3Q, 现在更简单了,分级比较好,无级的话,在弱光时容易受外界磁场干扰

网友C:
NND的,明明前几天还在群里叫别人用线性Hall做磁场检测,今天咋少根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