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 开关电源 带不了负载问题,。。。

楼主(2010-03-19):
现在的 电源 5 V,60A,问题是现在, 1A的 阻性负载都带不了,电压 降至3点多伏 左右, 此电源属于 推挽 电路, 测得 驱动波形 在加上负载时,占空比 确实变宽了, 但是 为何 电压加 不了负载,(限流电路无异常), 多谢指点。。。

楼主:
在请教一问题, 贴图, 问题 写在图中,谢谢!

网友A:
啥也没有,怎么帮你呢?

网友B:
这个有难度

楼主:
图传上了

网友A:
上个完整的图右那么难吗?难道又涉及到了商业秘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互理解,。。。小弟想弄明白图中 这种变压器(抽头)的作用!谢谢!

网友C:
2楼:
你没有标出变压器各绕组的极性。变压器初级还少了个中心抽头。
要搞开关电源,必须清楚变压器是如何工作的,绕组极性不标明,没办法明白变压器怎么工作。
如果你仔细分析绕组极性,将会发现T1-4对两支功率管基极是正反馈。
再仔细看看,变压器初级到电源还串联了一个不算小的电阻。根据电源电压和这个电阻,可以计算出变压器初级电流绝对不可能驱动两支功率管。两支功率管实际上是由T1-4驱动的,换言之,两支功率管和变压器T1构成一个振荡器。
T1-4一般只有一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喔,您 太牛了,我这种菜鸟 发的这种(不太容易理解)的帖子 您都能 了解到 整机的电路,
   具体您说的 主变压器的 初级少了 一 抽头,如图中,是用 达林顿 接上拉电阻 驱动的, 根据 电阻 得出驱动初级驱动电流约为26ma, 具体 极性还没弄明白, 您的意思是 当空载时 只有上拉 提供驱动,当载重时引入正 反馈(T1-4只有一匝半)?或者初级的驱动只是用作 缓起?
  那我现在的故障 是 出在正反馈上边了吧 ?会不会跟主变压器 回路中串联的电容 有关系?或者 是驱动变压器 次级两组 的极性搞反 引起的?
驱动变压器 初级驱动如 下图:

楼主:
帖子快沉了,赶紧顶起,  呵呵,问题终于解决了, 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犯得 错误,希望大家也多注意!
电源故障现象是 不能带载, 原因  上图中 驱动变压器 的次级输出(T1-2,T1-3) 的绕向给弄反了,具体加载电压往下掉应该是 变压器 未与主回路反馈线圈 反馈不当(自己大概这么理解吧,若有明白的师傅 望给予 原因分析)。。。
  总结一下吧,虽然这次小小的失误导致了不少的损失, 但是 令我欣慰的是从中 把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工作过程及 变压器的极性 弄明白了,。。。
  细节决定成败, 吃一堑,长一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