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短路保护功能”的我问题?

楼主(2010-03-19):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输出短路保护功能是怎么一回事???
我有两种想法:
第一种是电路输出突然短路,但经过保护电路后,等短路的量消失后,电路又可以正常工作;

第二种是电路一旦短路,总开关就断开~

究竟是哪种想法对呢????谢谢

网友A:
两种都对。

网友B:
这是两种不同的保护方式,前者常用于较小功率输出的电源,但大功率电源这种自动恢复方式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C:
不同意伟哥的意见。
第一种方法,uc384X就善长,记得cmg有一个贴子就是讨论这种打嗝式保护;有心者可以去自已找,俺就不提出处了,免得再次被怀疑为广告,甚至是吃里扒外,拉皮条的嫌疑,这一点是题外话。
第二种方法,短路自锁,需要控制器支持。

俺自已的控制方法是:检测到输出短路后,系统降频并以短脉冲输出,并检测输出的dv/dt(一个微分电路),dv/dt为零或接近零,则视为短路故障仍然存在,如果dv/dt斜率为正,则视为短路消失,短脉冲在为输出电容充电,则可恢复启动。这比较适合于大功率应用场合。

网友A:
老蚂蚁,咋啦?
俺只是说这两种方式都对,意思是说都可以实现输出短路保护的功能。
第一种是打嗝式保护,这个比较常见,这个就不多做解释了。
第二种因为要考虑到断开后的持续保持,所以是需要做有源控制,才能做到楼主说的总开关断开。
两个方式不一样而已,有啥同不同意的,哎。。。

网友C:
看错了,看了你的贴,又看maychang的贴,就把你的贴记成:两种都不对, NND

如果俺是日本人,俺就剖腹谢罪,可惜俺是中国人,能够说声抱歉就很高尚了:lol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呵呵~

网友D:
有的是 借用可控硅,一但 过流或者过压, 电路就经行保护了,若想在工作,只能重新 加电。

网友E:
控制MOS的关断

网友F:
一般都是可恢复的  防止误动作  :)

网友G:
前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