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信号的复合和分解

楼主(2010-03-19):
现在要做一个视频信号复合器,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将两个(或多个)监视器输出的信号处理后通过一根信号电缆传输的远端,然后在远端再从这一根线上将原来的两个(或多个)信号分离出来,再分别给显示器,其实就是为了节省线材,方便布线。我查了一下,应该用的“频分复用”技术,监视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先调制到不同的频带,这些频带在同一根线上互不干扰,然后在远端再通过滤波将信号分离,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大家指教
还有就是,我要自己做设计硬件,纯模拟信号的东西从来没做过,很发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调制解调芯片,或相关这个项目的电路图,方案什么的,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用频分复用法,就象模拟制式的有线电视,去买几个电视调制盒,只要它们不是同一频道的就行,然后用合路匹配器合成传输即可,所有需要的器材、设备都可以在CATV器材市场上买到。还可以用数字法,将视频信号量化后,然后用软件代码合路并形成协议栈再高速传输即可,线路带宽只要满足这几路视频信号需要的传输带宽之和即可,还可以用视频压缩算法如H.264或Mpeg等来降低对传输带宽的需求。那个方法合适要看你的项目性质了。

网友B:
思路是这样子的,但现在的电视小前端不都是这样做的吗?只不过终端不是显示器而是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