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搞ARM应该从哪里开始?

楼主(2010-03-19):
(无正文)

网友:
硬件上ARM与单片机区别很大??

我没有感觉到。。。。

只是BGA布线要求高了。。

楼主:
再没有人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是学ARM的硬件还是软件呢?如果学软件,也分为几个方面的,比如裸机程序,操作系统的驱动或应用。
建议从做裸机程序开始学习!

网友B:
先读它的数据手册吧。搞清楚它的启动条件及必需的外设。。然后就做个板子,找个合适自己的编译器,像单片机一个用就是了。

网友C:
就是单片机呗

网友D:
硬件搞ARM就是一个32位“高性能”单片机而已。

网友E:
从搞单片机开始。
从ARM开始的话,先研究下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