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M0的IO设计成这种默认?

楼主(2010-03-19):
(无正文)

网友A:
并非全部MCU都设计成默认上拉,默认上拉也不见得开机会对外设有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菜鸟用负逻辑驱动

网友B:
因為新唐的mcu是設計的偏一般型的應用。
如果像馬達應用的ic的話,會有可在上電時,設定io的型態的設定。

网友C:
恩,ls说的对 ,新唐的mcu設計的是偏一般型的應用。

网友D:
大部分默认上拉都可以搞定!

网友E(2010-10-16):
这个主要是为了应用的方便吧

网友F:
影响应该不大, 如果不想上电时有电流输出, 可以外接一个电阻拉低嘛.

网友G:
感觉应该是为了应用的方便

网友H:
还好吧,51不也是这种类型吗,应用的也挺好

网友I:
如果可以在 user config0 里设置是上啦还是下拉或是open就完美了

网友J:
楼上说的对,ti的很多芯片就可以设置

网友K:
默认上拉,开机时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L:
Nuvoton M0 Chip 的 I/O default 是被設計成 weakly pull-high, Source current 大約 370 uA @VDD=4.5V, I/O=2.4V 的時候, 代表這微弱的電流對周邊應該不會由啥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