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有一德生收音机,还是上学时买的....数字显示的,不过调谐还是机械的.....

现在很少用了,准备拿回家给老爸听中波(农村里FM收不到台),结果发现SW波段出了问题(FM还能正常收听)...本来是252KHz-1610KHz,现在竟然变成了1828KHz-2004Hz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各位大哥指教一下.....拆开看了下,主芯片是LA1827M

发几张PP....手机拍的,不怎么清晰...

网友A:
调谐的 只是  把 本振的频率 通过 电容 到数字显示板 显示而已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面板开关

楼主 铁公**;P

网友A:
频率 变了 有可能调协纽
给家里人用 还不如买个新的
并非要数字的

偶以前给家里人买了个手摇发电的  才 100左右

网友B:
我建议………………还是扔了吧

楼主:
德生的做工真粗糙.....

网友C:
照片太差

网友C:
所附原理图与信息显示应该无关

网友D:
一台带二次变频的9702被批成这样...
这比那个手摇发电的机器高档多了
显示的频率是实测的频率,偏了只是接受覆盖范围变了而已,可能是里面电容老化了,使用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对于当年的收音机来说,绝对算得上收音机里的战斗机了——当然,是国产战斗机;P

网友A:
TO 10楼:

给家里 老人 人用还是  普通 手摇的好;P

网友F:
国产的收音机,可靠性是一个问题。当年修这种东西实在头大,好在问题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耳塞插座(连焊盘带起、脚氧化)和拨盘组件上

楼主:
看来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