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线,真这么厉害吗?

楼主(2010-03-20):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52884280.html

http://dglqj080808.b2b.hc360.com/product/11267197.html

UL3239铁氟龙+PVC绝缘耐高压双绝缘高温高压电线,耐温:105℃,最高耐电压50KV,40KV,30KV,20KV,10KV适应于不同条件下使用。导体使用度锡,30AWG-14AWG良好的电绝缘性能,具有优良的耐老化及阻燃性能,通过UL VW-I及CSAFT1耐燃测试.通过美国UL 安全检测所检测合格,已获UL和SGS认证。

就这么个绝缘材料,那么小的厚度居然能有那么高的绝缘水平?!

楼主:
另外看一个厂家,居然才0.33元/米
::http://ccsrq.b2b.hc360.com/supply/66719117.html

楼主:
技术数据
              TECHNICAL DATA
额定电压:20KV / 30KV / 40KV / 50KV
Nominal Voltage: 20KV / 30KV / 40KV / 50KV
温度范围:-60℃~+150℃/200℃
Temperature Range: -60℃~+150℃/200℃
颜色: 白-蓝-红-黑-棕-黄-绿-透明-黄绿
Colours: White-Blue-Red-Black-Brown-Yellow-
Green- Transparent -Yellow/Green
外径容差:±0.1mm
O.D.Tolerance: ±0.1mm5
试验电压:6000V~25000V
Testing  Voltage: 6000V~25000V
导体:镀锡铜线
Conductor:Tinned Copper
绝缘体:硅橡胶
Insulator: Silicone

网友A:
说再多都无用,自行买一段来测试。

网友B:
50KV没问题,我都用过,不过0.33价格确实太便宜了

网友C:
0.33?  普通的AWG26, 也要0.24  小心为妙

网友D:
开眼界了。。。⊙﹏⊙

网友E:
高压线大把,技术参数没什么困难的,不用担心。

当然,一分价一分货绝对是永远的真理,不要去买便宜货占这个“便宜”哦~

网友F:
50KV看来要到实验室才能测试啊!!

网友B:
到我这来测吧,电压交流直流都有,最高可加3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