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光耦隔离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0):
各位大侠前辈:
遇到一问题,如图所示,我的输入信号经过限流电阻进入光耦,经隔离后输出,输出地被HV高压电源的正端输出抬高。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1500v高压电源的输出地跟光耦的输入地都是大地的话,光耦的隔离还能起到作用吗?(注:光耦的输出地被高压电源的输出抬高。)

我认为可以,理解为光耦的输入地为大地,而光耦的输出地被抬高悬浮了,高压电源的地再接到大地(安全考虑)其实跟光耦的输出地并不在一起。不知到这么理解对不对,请各位指点!

楼主:
请给为大侠多多指教共同提高

网友A:
隔离肯定是不共地的,除非对隔离无太严格的要求

楼主:
请教楼上的,我上面的电路图中,光耦及隔离电源前后算没算共地?
我认为没有,因为光耦的输出地,接入1500vdc。不知道对否

网友B:
-15V和+15V直接连一起了?

楼主:
没有在一起,-15v输出作为参考地,相当于从+15v输出30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在一起了,有啥问题吗

网友C(2011-04-14):
画的图本身就有问题,没有分析的意义

网友D:
起不到真正隔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