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一个16转10进制的子程序?

楼主(2010-03-20):
如题
在网上搜来一大把这样的程序 大多看不太懂 自己尝试写了 很繁琐 所以在这里向各位求教了 谁有这样的子函数 贴上来 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void R16_R10 (unsigned char a)
    {
     a=a%100;
     R_H=a/10;
     R_L=a%10;

    }

网友B:
仁兄这个算法我有点建议,首先,假如我输入的是0XFF,我们知道,0xff换成十进制后是255,按照你的程序,首先和100取余,那么得出的结果为55,好,这下a=55,然后在执行后面两句,R_H=5,R_L=5。那百位数到哪去了呢,,
void R16_R10 (unsigned char M)
    {
     a=M/100;    //百位数
     b=(M%100)/10;  //十位数
     c=(M%100)%10 ;//个位数
    }

网友A:
这个我以前用在两位数码管上显示0-99/用的所以是没有百位的

网友C:
楼主拿这十进制干什么用?

网友D:
一般是用于显示 :D

楼主:
近几天忙 么时间来 回帖 谢谢 楼上这些热心的朋友 我想把一个16进制数 分离出来 显示8位十进制 谁有更简洁的方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