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看一下这两个电路的升压降压原理,谢谢

楼主(2010-03-20):
这两个电路在三极管开断的时候的升压降压原理?

网友A:
麻烦楼主先看看教科书上怎么写的吧。。

网友B:
楼主已经知道电路名称,到任一本讲开关电源原理的书里查查即得。

网友C:
唉,随便去找本书看看啊~

网友D:
第一个降压,每二升压

网友E:
这是电力电子中的DC/DC转换电路,找一本书看看吧

网友F:
我不同意5楼的说法,第一个电路是为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跟控制端PWM同步,所以说,控制端电压,就是输出电压,这种电路作用是增加输出电流
  再分析第二个电路,这是一个反相电路,图中这种结构只适合在低电流下工作,因为三极管上没有限流电阻,相似于稳压电路,B极上电压越高,输出电压反而降低..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7楼:
5楼说得正确,你的理解错误。
错误的原因,是你不知道两图中电感和电容以及二极管起什么作用。你按照线性电路去分析开关电路(强烈的非线性),当然不可能正确。

网友G: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7楼赶紧去俺的自留地www.powerants.com.cn报个道,重温功课,俺已经安排人快要开课了

网友H:
老蚂蚁要做老师了,fans们该高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