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请教一个电话拨号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要用stc89c52做个密码锁,输入密码三次错误后报警,并将报警信息发送到指定的电话机上,电话号码可设置,拨号有P/T选择;2)发送到电话机的报警信息采用语音信息,应能预录音,时间不少于8秒。
请问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拨号芯片啊?   先谢了

网友A:
市面上有这种拨号芯片吗?

没听说过

好像只能用“GSM”模块吧

网友B:
并将报警信息发送到指定的电话机上

看到这里时偶以为是说发送短信息,心想:嗨!

发送到电话机的报警信息采用语音信息

看到这里就晕倒了……

应能预录音

交待得不清不楚的。是固定的语音就行,还是用户可以自行设置啊?8秒的牛粪比录放芯片差不少钱呢。

网友C:
要播放录音的话,干脆顺便把DTMF录到语音芯片里,要拨号的时候放出来就可以了,还要拨号芯片做什么?P更简单。

网友D:
信息时代人们的语文水平是越来越糟糕。

网友E:
HT9200A 可以发DTMF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