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103K 32Pin

楼主(2010-03-20):
OPT选项怎样设置:我用的格式时 const uchar OPT_BYTE[]@0x4800={0x00,0x00......};
    但编译有错误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设置选项字节和写EEPROM差不多,需按一定的步骤才行

网友B:
这说的也太模糊了,LS具体点啊

网友C:
先unlock,再写数据。

网友A:
选项字节可以在烧录时选择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楼主:
对了,看门狗默认是关闭的吧

网友D:
是的,如果要用,要自己配置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