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的mcu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3-20):
rt,希望专业人士说一下

楼主:
又是出现出现ID连接失败

楼主:
大家都过周末去了?怎么没人回答一下……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呵呵

网友B:
除了防插反,再就是上电顺序了

楼主:
多谢楼上,还有什么呢?

网友C:
还有就是最小系统的复位电路了

网友A:
慢慢的建议就多了,呵呵

网友D:
MCU注意最多的肯定就是最小系统了

网友E:
ID连接错误与你的外围电路设计的合理性有关系

楼主:
MCU注意最多的肯定就是最小系统了
引用 网友D:
,嗯,这是基本的

楼主:
ID连接错误与你的外围电路设计的合理性有关系
引用 网友E:
多谢提醒

网友F:
注意的问题和其他MCU一样

网友B(2010-04-19):
如果经常出现链接失败,只有两种可能,仿真器和硬件电路

网友C:
感觉更多可能是硬件不合理导致的

楼主:
如果经常出现链接失败,只有两种可能,仿真器和硬件电路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G:
其实每家的MCU都有各自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太广了,一下子还总结不起来,比如:
HOLTEK的MCU电压范围宽,过压能力强是其他一些MCU无法比的,有的电压高一些就烧坏了。
HOLTEK MCU要注意子程序的嵌套问题,因为堆栈是硬件的,级数是有限制的。
HOLTEK MCU的C语言6.9版及之前的整型是8位的,没有浮点运算。
HOLTEK 带AD的MCU有些参考电压和电源电压是共用一个引脚,硬件设计时注意,软件设计时在AD转换过程时尽量避免大电流动作,以免引起电压波动影响AD结果。

网友D:
还要注意硬件设计时,隔离要做好

网友E:
电源隔离肯定是必须的

楼主:
其实每家的MCU都有各自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太广了,一下子还总结不起来,比如:
HOLTEK的MCU电压范围宽,过压能力强是其他一些MCU无法比的,有的电压高一些就烧坏了。
HOLTEK MCU要注意子程序的嵌套问题, ...
引用 网友G:
多谢你这么耐心的解答

楼主:
电源隔离肯定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考虑到了

网友H:
另外芯片附近硬件走线也要注意

楼主:
走线都得注意些什么,楼上详细说说,呵呵,多谢了

网友I:
一般如果是我,走线时,首先电源线和信号线要分开,其次干扰源附近,比如晶振,少走线

网友J:
对于要求高的线路板,走线还有很多讲究的

网友F:
走线要注意的,建议专门看看相关书籍,其实PCB布线是门很深的学问

网友K:
平时我们走线也不是很讲究,稍微讲究下就可以了

楼主:
一般如果是我,走线时,首先电源线和信号线要分开,其次干扰源附近,比如晶振,少走线
引用 网友I:
嗯,这也是刚开始时必须知道的

楼主:
对于要求高的线路板,走线还有很多讲究的
引用 网友J:
一般高频的要求高

楼主:
走线要注意的,建议专门看看相关书籍,其实PCB布线是门很深的学问
引用 网友F:
ti版块又一个布线的帖子,很不错,哪天找到了转过来

楼主:
平时我们走线也不是很讲究,稍微讲究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K:
那不行啊,科学要严谨啊

楼主(2010-05-30):
没人知道了?

楼主:
继续求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