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的 “32K” 门槛如何跨过?

楼主(2010-03-20):
STM8, TE, UG, BUG, rc

我用的编译器是COSMIC。程序一旦超过32K就会提示以下错误。之前有网友遇到过此问题,但贴子总是不了了之,不知有没有解决。我将所有的函数都加了@far,依然会出错。
怀疑是LINK程序问题,但又不知如何设置。

Running Linker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stm8.sm8 -mDebug\stm8.map Debug\stm8.lkf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error clnk Debug\stm8.lkf:84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stm8.sm8 -mDebug\stm8.map Debug\stm8.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8.elf - 28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我也感觉像LINK程序问题

网友B:
不可能是ST的问题,就只能怀疑编译器了

网友C:
没有问题,我的程序都快100K楼
要选择long stack+modsl

网友D:
也就是说是模式配置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也是“long stack+modsl”。我的情况与下面这个帖子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mp;highlight=cosmic

网友C:
it.h中的 //void _stext(void); /* RESET startup routine */
屏蔽掉,
还要保证所有的const变量在32K范围内,我是强制把const放在16K之类

网友E(2012-03-28):
我与楼主同样的问题,选择long stack+modsl也不行,求解

网友F:
需用附费的开发软件。

网友G:
有人引用这个BUG来使用对芯片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