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 地址单元

楼主(2010-03-20):
ID 地址单元有什么作用?怎么写数据呢?

网友A:
PROGRAMMER时烧写进去。

作用就是可以起到一个产品追溯的功能,也就是说,一般是作为你的产品质保追溯使用。

楼主:
明白了!比如说是生产日期/批次等信息,作为产品返修时可查的依据。

网友B(2013-12-16):
引用 网友A:
PROGRAMMER时烧写进去。

作用就是可以起到一个产品追溯的功能,也就是说,一般是作为你的产品质保追溯使用 ...

烧写前把要设置ID填到ID memory(MPLAB 软件配置目录下)就可以设置每片的用户ID吗?最后片子里程序也可以读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