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哪买JLINK 比较好

楼主(2010-03-20):
最近在做一个STM32的项目,想买个JLINK调试器用一下。
可是Segger公司的JLINK太贵了,自己买舍不得。
淘宝上那么多JLINK,听人说,有的做的不稳定。
哪位推荐一家卖JLINK的吧,
最好是已经买了用过的。免得兄弟我走弯路。谢谢!

网友A:
这个还不错,至少我用到现在没发现什么问题。挺稳定的。

网友B:
可以用Ulink2,配套Realview MDK,稳定性好。
提供网址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embedinfo.com/list.asp?id=271
http://www.embedinfo.com/list.asp?id=269

网友A:
这里还有一个JLINK V8的使用教程。步骤非常详细。
http://www.56.com/u26/v_NDk5MDg2OD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