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用哪种电源芯片

楼主(2010-03-20):
TI的,大家都用过哪种

楼主:
好像之前有过说功耗的帖子,我再找找

网友A:
好像没说电源的

楼主:
没用过,帮顶
引用 网友B:
多谢

网友C:
要求是升压的?没做过,只用过降压的

网友D:
用在哪个上面?

网友E:
升压的不多,大都是降压的吧

网友F:
低功耗就用开关电源吧,
效率高,不过噪声大。

网友G:
低功耗就用开关电源吧,
效率高,不过噪声大。
引用 网友F:
比如说?

楼主(2010-04-21):
低功耗就用开关电源吧,
效率高,不过噪声大。
引用 网友F:
对,不妨举个例子

网友E:
不建议用开关电源

楼主:
效率挺高的啊

网友H:
我也只听说过降压的

网友I:
见过驱动LED用过

网友J:
回复 楼主:

NCP1421 还行,负载大/小时能用二种方式工作,不用时可关掉

网友K:
听说AS1117很不错的,可以输出可调的电压,也有几种固定的电压:2.85V、3/3.3/5V

网友I:
楼上的是升压的?

楼主:
是啊,我要升压的

网友I:
驱动LED方面的,你找找

楼主:
驱动LED方面的,你找找
引用 网友I:
嗯,我查查,多谢

楼主(2010-05-27):
无功而返……

网友L:
用开关稳压电源芯片吧

网友C:
用个降压的稳压芯片,然后在自己搭升压电路吗

网友A:
都没明白楼主啥目的

网友M:
升压的芯片我推荐一个吧,LT3465能够升到20V不知道够不够,反正可以用来驱动LED啊

楼主:
多谢楼上,我哪天试试去

网友K:
LT3465没用过,常用吗?

网友N:
这个为什么非要TI的呢?
比它便宜好用的太多了。

楼主:
金升阳的很好嘛?

网友O:
这个为什么非要TI的呢?
比它便宜好用的太多了。
引用 网友N:
比如说

楼主:
嗯,32楼帮忙推荐个吧

楼主:
LM2577
引用 网友P:
多谢推荐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