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中SDRAM的相位角问题

楼主(2010-03-20):
请教Quartus II里面,SDRAM的相位角该如何计算?
PS:我使用的系统频率为27M,PLL到108M给SDRAM,听说用SDRAM有一个相位角的问题,可以通过看时序分析可以看出该延时多少度,但网上很多资料都说的不是很详细:如何看时序分析,如果计算相位角等。
不知哪位大哥可以简单说说?

网友A:
你设个 -60°试试

楼主:
帖子发出6天之后,终于有人回应了,那个感动啊
来,楼上的,抱抱~~

-63度的经验值很多人和我提过,其实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值是依据什么算出来的。
我有个FPGA+双SDRAM的例子,里面就是PLL了两个108M分别给SDRAM,每一个的相位脚都不一样。

网友B:
建议看看这篇**:
http://blog.**/ilove314/955999/message.aspx

SDRAM的相移时钟是可以预算出来的,不用找经验值。

楼主:
love大大,久闻大名了,我初学FPGA的时候在EDN看了你很多的资料,让我收益非浅啊
我先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C:
根据时序分析报告。做过100Mhz的sdram控制,做好时序约束,在cycloneIII比较轻松的跑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鱼兄,可否大概说说怎么看时序分析的结果来计算SDRAM的相位脚?我用EP3C16编译过之后有看到时序报告,可里面有很多参数,不知道哪些参数是与计算这个相位脚有关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知道如何利用时序报告估算相位脚的大大看见,能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D:
鱼兄,可否大概说说怎么看时序分析的结果来计算SDRAM的相位脚?我用EP3C16编译过之后有看到时序报告,可里面有很多参数,不知道哪些参数是与计算这个相位脚有关的
=========================================================
至少你得先明白什么是Tsu,什么是Th,什么是Tco。
然后你就明白哪些参数和相位角有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byeyear兄的回复
tSU和tH我都在时序报告中找到了,现在的疑问是tCO,我只找到一个,看网上的计算公式说tCO是有两个的:tCO(min), tCO(max),我想问下这两个参数怎么得到的,难道是在tCO栏里找所有SDRAM信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