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路电源输出之间的D7,D6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3-20):
请问各位电源电路(给CPU供电V_3.3V,V_Core=2.5v)之间的D7,D6是起什么作用?感觉也不是上电时序控制。
谢谢!

网友A:
下面呢个是多少V的输出?有可能是为了做掉电延迟或者在vcore来不起的时候帮他一把。

楼主:
原来是CPU对电压的要求。
VIN must not exceed OVDD by more than 0.3V at any time including(requirement 1)during power-on reset.
OVDD must not exceed VDD/AVDD by more than 1.2V at any time including(requirement 2)during power-on reset.
VDD/AVDD must not exceed OVDD by more than 0.4V at any time including(requirement 3)during power-on reset.

网友B:
请问2楼什么叫“电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