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储存器

楼主(2010-03-20):
有做过的吗?怎么设置的

网友A:
PSoC接外部RAM或者Flash?没有做过,感觉如果是I2C,SPI接口的应该可以直接通过PSoC模块控制,如果是并行接口的储存器的话,应该可以通过GPIO端口控制Add,Data和R/W,CS信号。

网友B:
是啊,接啥呢?

网友C:
你是PSoC1 还是3?1,2楼说的没错。3,对EEPROM来说也是用I2C SPI, 别的可以用EMIF,它支持synchronous SRAM, asynchronous SRAM, cellular RAM/PSRAM, 和NOR Flash。

网友D:
呵呵,是不是就是想了解一下啊

楼主:
语音存储

网友E:
可以考虑用串行总线接外部存储器

网友F:
把语音信息外接储存器?

楼主(2010-04-24):
不做这个了,谢谢大家讨论,呵呵

网友G:
怎么又不做了~~~

楼主:
呵呵,没人帮我啊

网友H:
这理由,你就不能自己想办法啊

楼主(2010-05-29):
再次提问~~~

网友I:
详细提提你的要求

网友I:
采样频率多少?

网友I:
还有就是要储存些什么

楼主:
采样频率是8000KHZ,所以大概10S的数据就要有8K的空间了

楼主:
还有就是要储存些什么
引用 网友I:
就是做一个语音存储回放系统,麦克风的信号经放大、滤波、ADC后需要存起来

网友J:
其实就是个怎么接怎么设置的问题

网友J:
想节省I/O口用一些SPI串口

网友J:
记得三星的NANDFLASH要占用10个左右I/O口,虽然便宜

网友F:
三星那个容量到时很大。

网友F:
也可以用铁电存储FM系列。

楼主:
多谢建议,我自己到外面找找看去,继续结贴

网友E:
呵呵,楼主做的东西好多啊

网友K:
嗯,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