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串口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各位大侠:
         那位有没DSP2407串口烧写的通讯协议,想自己编个串口烧写程序。
另我怎么用TI提供的串口烧写程序,他显示波特率检测OK,但后面显示Echo received did'n match,Transmitting data.Error transmitting algorithm . Error  transmitting kernel。然后就没有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用TI的串口烧写总烧写不 成功,另线都按要求接好了。谢谢

楼主:
怎么了,都没人尝试过吗?

网友A:
反向工程可以用这个工具配合你调试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楼主:
先谢谢你了,过几天用了再来汇报情况,哈哈

网友B:
注意bootload引脚
俺用这个东西,不开机修改程序,很爽

网友C:
波特率可能不正确!
晶振必须用10MHz

楼主:
不说要用30MHZ的频率吗,我的2407是4倍频,那样的话,我应该选7.5MHZ的晶振,我还特意选的7.5MHZ的晶振,我先试试看,五楼的你选的多少的晶振啊,谢谢了

楼主:
5楼的能详细介绍下你烧写的配置吗,例如DSP型号,晶振,引脚接法,谢谢

网友C:
波特率38.4Kb/s,
用串口调试软件给板子发送十六制数据0xd,板子如果返回十六制数据0xd说明握手成功了!
lf2407(4倍频) 和 lf2407A(4倍频或2倍频)有区别的!

楼主:
我的是用2407A的,四倍频,我板子上是10MHZ晶振,结果TI上说频率要30MHZ的,因为是4倍频,所以我特意买了7.5MHZ的晶振,想着4倍频就是30MHZ,结果还是不行,气死我了

网友C:
sci bootloader时 晶振用10MHz,2407A可以4倍频,把txd引脚用电阻上拉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找到原因,是没把txd引脚上拉,现在已成功,谢谢

网友D(2010-07-02):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这个,很方便!
LF240xA USB串行闪存编程器
关键词:lf2407a 串口 flash 烧写
LF240xA SCI串口烧写FLASH的USB串行闪存编程器for winXP
帮助LF240xA USB串行闪存编程器 串口(SCI) FLASH (LF2406A LF2407A)使用说明: http://www.laogu.com/ssw_372.htm
http://www.laogu.com/ssw_373.htm
本编程器专为某空调变频器厂设计的,实际使用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现供给广大客户使用。
1 特点
支持TI公司的TMS320 LF240xA系列DSP芯片的Flash烧写,包括LF2406A LF2407A等C2000系列
通过PC机USB接口烧写用户程序代码,无需PC机串口
支持WINXP,WIN2000,WIN98等多种操作系统
编程器可直接连接DSP芯片SCI引脚,无需RS232等电气转换芯片
DSP芯片可最少引出3根TTL电平信号线和1个地线,通过接口使产品不开机箱升级程序,方便产品软件升级服务,且不影响系统可靠性。
烧写软件操作简单,特别适合工厂生产产品批量烧写程序代码
一台计算机可同时挂接多台编程器,同时进行烧写操作
未来可通过操作软件的升级,实现对F28xx系列DSP的Flash烧写
Flash编程时间16K字Flash/80秒,全部32KFlash/150秒
1.8米长USB连接线,方便操作。
上海山津力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黄浦区双爱电子经营部 总代理
电话:021-61202696 邮编:200001
传真:021-61202478

网友E(2013-05-06):
大家好,时至2013年了,我师父的一款产品也要用到串口烧写程序,应为上位机还有其他的功能,所以要做一个上位机界面,能在线烧写程序。上位机这块我打算用VB编写,但是协议不是很清楚,我上位机都需要做哪些工作。谢谢

网友E:
我们现在自己要编写一个在线更新2407A的上位机界面,在TI官网上也下载了SPRC141 的文件包和SPRC074的文件包,打开看到了里面的文件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两个文件包介绍的 Embedding Flash Programming into TMS320LF240x Applications 和Serial Port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处于BOOT状态下的2407发送0x0d 数据,之后我要传输的是引导内核吗,之后再是用户自己的程序,但是没有说明白引导内核和用户自己的程序是什么格式的,是.out格式还是.bin还是.hex格式。期望得到一个传输的协议和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