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1款AD转换芯片

楼主(2010-03-20):
需要测量6路正弦波信号的峰峰值
6路信号峰峰值及周期基本相同
峰峰值200mv-1v之间
周期最小为1190us
我是初学者,用过的芯片不多,测量时信号1个周期需要多少个采样点,才能比较准确的测量峰峰值,另外应该用什么芯片合适

网友A:
建议用MAX197,8通道12位AD转换芯片,转换时间6us,根据奈奎斯特定理,采样频率必须大于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以上才能保证还原输入信号信息,

楼主:
资料大概其看了看,应该没问题,刚才打电话询问了一下价格,确实下了一跳,160
有没有50块钱以内的

网友A:
LZ没这么贵啊,你看看,给你个地址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 ... &source=search1

网友A:
其实,我还是建议LZ用已经集成了AD的单片机做,这样更方便

楼主:
最后还是准备选用带多路AD转换的单片机,ATMEGA128怎么样,我正准备开始学习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