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1款AD转换芯片

楼主(2010-03-20):
需要测量6路正弦波信号的峰峰值
6路信号峰峰值及周期基本相同
峰峰值200mv-1v之间
周期最小为1190us
我是初学者,用过的芯片不多,测量时信号1个周期需要多少个采样点,才能比较准确的测量峰峰值,另外应该用什么芯片合适

网友A:
要想比较准确测到峰值,我看1个周期需要10个采样点,周期最小为1190us/10=119us,六路总周期=119us/6=19.8us,采样频率应高于50khz,至于什么芯片合适我考虑选用带多路AD转换的单片机比较合适,如c8051f020等。

网友B:
不知道你对精度有多高的要求。
可以使用ad7656或者ads8556,都是6通道同时采样的16位AD,管脚完全兼容。
ad7656的有效位数可达13位,采样率250Ksps,SNR为83.5dB。
ads8556的有效位数可达14位,采样率600Ksps,SNR为91.5dB。
这个系列还有14位和12位的。

楼主:
最后还是准备选用带多路AD转换的单片机,ATMEGA128怎么样,我正准备开始学习AVR

网友C:
搞简单的,上STC吧,价格多平民啊

网友D(2010-04-30):
ATMEGA128太贵啦,4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