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TL494 DC-DC电路问题,谢谢!

楼主(2010-03-20):
本人新手,想做个非隔离的DC-DC电源:24V输入,9V-4V可调输出,最大输出电流5A。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推荐用TL494和SG3525来做。
    找到一张现成的TL494电路。我想改改反馈电阻,一模一样抄一份,但不知道抄下来之后,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考虑到体积问题,尽量不加散热器,或是加个小点的散热器也行)。

   请原谅我的小白, 这个电路我只能看懂一点点,其中“Vin”和保险丝输入端是要接到一起的吗?也就是24V电源输入?

    请各位前辈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或简化的。如果前辈们觉得可行,我就去买点元件搭个万用板电路试试。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用3843做岂不是更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个前辈,我再找找3843的资料。

网友B:
建议不折腾,维持TL494

UC384x是推低端MOS的,要改推高端MOS,要么环路加一级反相放大器,要么PWM输出加一级反相器

楼主:
谢谢PowerAnts

我发的这个TL494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为什么要加一个TL431? 精度要求比较高吗?

不建议用UC384x的原因,是它用于BUCK,并不是加个反相就解决的问题那只是表面功夫。

真正的原因在于,UC3843是双环,在DC-DC里不好使,而TL494是单环的,初学者比较好弄,众观诸多DC-DC,几乎都是单环控制。

楼主:
TO:PowerAnts

这个电路是我从网上找来的。
如果去掉TL431的话,那要从14脚REF引参考电压了?
请问除了TL431,还有其它问题吗?
我打算明天去买元件搭万用板电路了。

网友B:
试验? 那么建议用TL494器件手册上的那个电路,选把BUCK的原理弄清楚。

记得手册上的好像是BJT的

楼主:
嗯,手册上不是用MOS管的,用的TIP32A。
我担心效率不高,管子发热,所以,找了个MOS管推挽驱动的电路。

网友B:
如果只是试验,学习,那么可以先用SA1240,几毛钱一个吧。

如果确实在5A电流,那还是MOS好用

SG3525虽然能直接推MOS,但用于高边驱动同样存在相位问题,需要倒相

楼主:
这是手册上的应用电路,请问PowerAnts,如果完全采用这个电路,能实现9V-4V/5A 输出吗?谢谢!

网友B:
电流够呛, 你可以把主贴中的P-MOS及驱动搬到12楼来代替PNP的BJT

我再给你讲一下为什么不能用UC384X的原因:

UC384x是双环控制器,一定要电流环参与工作,才能输出有效的PWM,这就需要给电流检测端一个信号,低边驱动十分简单,在MOS的S极串一个功率电阻对峰值电流进行取样,送到检测端就行了;但是放到高边驱动,则需要用电流互感器对Ids进行取样,半波整流后送回检测端。这无疑要增加成本,而且调试并不简单。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把双环控制器当成单环来用:加大幅度的斜坡补偿。

一切是为楼主作想,担心楼主埋在这里面,指一条路,别无他意。

楼主:
谢谢PowerAnts的建议,因为初学,我不敢做复杂了,怕调不出来。
本来想找类似于LM2576之类的芯片来做,这类芯片外围电路简单,调试也方便,但电流不够大。
在网上找了好久, 才找到这个TL494的电路。
再次感谢!

网友B:
那么,可考虑采用LM2678-ADJ 。内置120mohm DMOS开关,输出5A是没问题的

深圳广视美 许生 联系电话 13425146336

价钱比较贵,年前报价约12元/片

提醒一下,如果是自已玩,而不是商用,估计申请不到样片。

网友C:
直接买YSD512的模块吧,不接可调端12v5A输出,接个可调电阻就可以调输出电压了.过热过流保护.体积也很小.小日本的东西.陶瓷线路板,工业级的,二手货不到5元,买新的也可以.我在立星买的二手货,做了一个3-36v5A可调的电源.(不知道最低多少v,肯定不到0v,也许是2.5v)
新手还是不要玩了,恐怕你连零件的买不到.自己做的费用是买现成的10倍都不止.
申明:图片上面的地址与我无关,如果发生相关纠纷与我无关.如果有广告嫌疑,请版主做技术处理.

网友D:
谢谢。

哭,前段时间特意在国半的官网上找了一下LM2576的大电流产品,发现LM2678和LM22678都是5A的,比较中意,但价格很贵,现在的官网报价是$3.25/1K,所以放弃了。没想到只要12元,这个价格差距也太大了点。

今天我已经买到TL494相关的元件了,下周搭电路试一下,如果调不出来,再考虑LM2678或其它方案。

网友D:
刚才查了一下:
YDS512:
输入:15V-36V
输出:5V-33V   5A

我需要的输出电压要低于5V。
仍然谢谢16楼的朋友。

网友B:
明明说了要ADJ的,1.25伏起调

网友E:
494脚位虽然多,但是调试起来并不算复杂.可以实现很多种功能,很好玩.
3843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改成电压模式,加一级反相器,再用电容隔离驱动PMOS,

网友F(2011-09-01):
我现在想做一个24V输入,8V输出,输出电流为2A的,不知怎么做~

网友G(2012-02-08):
回复 网友B:
请问仁兄,能不能说得更详细点呢??怎么会有相位问题呢??

网友:
你这个图效率不会有0.95的效率,我加了个反接保护效率最多做到了0.94

网友H(2013-02-22):
16楼的那个YDS512能不能改造成恒压恒流可调模块?

网友I(2013-04-20):
用3R33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