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按键

楼主(2010-03-20):
pic  按键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嘛 ?

网友A:
有内部弱上拉的,可以不用,比如传统的PIC16F的RB4~7,新的型号的RB0~3也可以。至于PIC24F,大部分型号,一堆管脚都有内部弱上拉功能,有的还有弱下拉。

网友A:
如果只是普通的TTL口,比如16F的,RC,RD口,上拉电阻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