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我设计的AC220V过零检测,

楼主:
我最近查了很多关于过零检测的例子,有阻容降压的,有变压器次侧检测,感觉稍麻烦。要么强弱电不作隔离,不安全。而直接从220V上取电压的又觉滞后零点太多如下图:
分析如下:TLP521光耦CRT算50%(根据TLP521手册),若要后级输出达Ic=1MA电流前面发光二极管输入需要2MA,那么Uin=(20K+20K)*2MA=40V,这意味着输入必须达到40V以上,后级才会有脉冲输出,本人实测过,该光耦在输入If=0.5~1MA之间内部三极管处于放大区(上拉电阻10K).以下是本人设计的,抛砖引玉:

问题有二:
1,零点检测滞后,选用CRT=500%光耦,以减少IF电流,
2,R1电阻负载功率有点大,利用半波整流,给R1减少一半的负担。

网友A(2010-03-24):
仅硬件很难简单的抓准零点,结合软件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图不算过零检测,它只是单向过零检测。如果将光耦改成交流输入型(比较少),可实现双向。
这个电路的设计,有些矛盾不好解决:限流电阻小,功耗大,检测准确性就高一些,否则就低一些。
工频交流电有电流电压相位不同之说,本图算哪一种?

楼主:
检测的是电压相位,电流与电压不同步通过RC网络缓冲,
楼上的图,不知道输入是多少,要是220V的肯定烧哈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吧。滞后时间可以缩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