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的震动才需要用铠装铂电阻

楼主(2010-03-20):
在选铂电阻的时候看到有铠装的,可是什么多大程度的震动才需要铠装的呢?只是测环境温度,0~500度,震动就是在人身上跑动产生的,这种震动有关系吗?

网友A:
按你的要求,我考虑既不需要抗震也不需要铠装,只需要买铂电阻元件自己考虑连接方法。

楼主:
2# xuyaqi 谢谢,从供应商那儿得到的也是这个结果,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