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个便宜的LDO

楼主(2010-03-20):
请大家帮忙推荐个LDO
要求2.5-5V输入,输出2.5V,电流30MA SOT-3封装
待机要微安级的。最好是国产的。外围器件就2个电容可以搞定。
谢谢。
当然价格要越便宜越好啊,老板的成本意思太高了。

网友A:
到LEADCHIP网站看看

网友B:
输入2.5V时无法用LDO输出2.5V,用线性稳压器不可能。
低压差的lp3988-2.5,输入2.5V,输出约2.47V@30mA。
要用LDO,输入电压最低要2.53V才行。

楼主:
客户提供的样品上是个LDO 我测量了下,输入2.5-5.5V,输出是2.5V 所以我也想找个同样的器件,
样品上的mark:9VT4
各位有用过吗?提供个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