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显示界面需要操作系统和图形用户界面吗?谢谢

楼主(2010-03-20):
弱弱的问下,想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几个按键,并且上面有滚动的字幕,这样需要操作系统和图形用户界面的支持吗?做这样的系统需要至少多大速度的CPU啊?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多谢了

网友A:
PIC24都可以做

楼主:
谢谢andy2003hu,软件方面需要像UCOS或者uCLinux的操作系统以及像MINIGUI等图形用户界面的支持吗?

楼主:
希望有知道的再给点意见,我对这个不懂,问题如果很弱智还请大家见谅啊

网友B:
只是显示按键和滚动字幕的话,还是蛮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啊,如果要压缩成本的话就选内部集成AD的单片机做

楼主:
只是显示按键和滚动字幕的话,还是蛮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啊,如果要压缩成本的话就选内部集成AD的单片机做
引用 网友B:

软件方面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吗?是不是有个触摸屏驱动的问题啊,用集成AD的可以用软件知道触摸点的位置,但是怎么和显示屏上面的按键映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因为你只要点那几个按键管用就可以了,涉及不到软件驱动问题……
你就只弄成点按键的地方程序反应,点其他的地方不管用就行了哈哈哈
要是用那种全屏触摸的就要有驱动和操作系统了……

楼主:
因为你只要点那几个按键管用就可以了,涉及不到软件驱动问题……
你就只弄成点按键的地方程序反应,点其他的地方不管用就行了哈哈哈
要是用那种全屏触摸的就要有驱动和操作系统了…… ...
引用 网友B:

全屏触摸可是说针对不同的画面按键在不同的位置来讲的?

网友B:
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你的那种就只要在每个界面里,判断那几个有按键的地方是否按下了就行了,如果按下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而全屏的是有按键按下时,是什么样的按下方式,短按?长按?滑动?等等,然后去判断那个位置是什么,该有何种反应

楼主:
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你的那种就只要在每个界面里,判断那几个有按键的地方是否按下了就行了,如果按下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而全屏的是有按键按下时,是什么样的按下方式,短按?长按?滑动?等等,然后去判断那 ...
yytdragon发表于 2010-3-24 08:27

恩,谢谢yytdragon的耐心讲解,那如果在显示屏上有彩色的背景,上面有按键和滚动的文字,这个用单片机容易实现吗?速度够吗?外面还有触摸屏:$

网友B:
何所谓彩色的背景?图片?还是仅仅个颜色。。。你的要求越来越多的话就只能用操作系统了,容易实现……自己做的话,山太高,

楼主:
何所谓彩色的背景?图片?还是仅仅个颜色。。。你的要求越来越多的话就只能用操作系统了,容易实现……自己做的话,山太高,
引用 网友B:

谢谢yytdragon兄。。。

网友C:
我在图形接口版块,有参考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