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脑AT电源的图纸

楼主(2010-03-20):
求一电脑AT电源的图纸
型号为:Bestec BPS-2504-4TU 是工控机上用的!

网友A:
我没有相同型号的电子电路图纸,不过其他的电源电路图纸原理是一样的,差异只是一点点。
你可以去http://www.dziuu.com 上找一下,我上次找一个电视机的电路图就是在上面找到的,可以输入“电源”或“电路图”搜索一下,这样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