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三极管击穿的话,测得的Uce是0v对吗?

楼主(2010-03-20):
(无正文)

网友A:
过压击穿一般是短路,但击穿后如果没有限流措施将会烧开路。
烧开路的一般外观会比较难看。

网友B:
击穿有几种       如果是因为电流过大导致管子从集电极到发射极之间的击穿,这时候CE之间电压接近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