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0-03-21):
最近在做一个线性电源,用TL431来调节,得到我需要的可调输出电压。
    问题就是出在TL431的调节,我还是不懂。 (比如那个通过与基准电压2.5V比较,输出高低电平,这个我还知道),就是对它究竟是在调节外面的电阻,还是在调节内部的开关三极管?我热,懵了```

上图为我正在做得电路图。 其中R1可调,以改变V0(书上这么说的)。

此处又在调节内部三极管。(改图为TL431的内部简图)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希望大大些可以为我这个菜鸟解答哈! 不胜感激!!

楼主:
我晕,第一个图还是没现出来。我困了,那个明天给你们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图美现出来? 我晕```

网友A:
要上传图片或添加附件,然后就会自动显示了

回帖的话点“高级回复”就能上传了

楼主:
嗯,图已经好了!呵呵,那就要麻烦大家帮个忙啦!!

网友B:
不能以“高低电平”来理解TL431的工作。
开关电路才能够简单地以“高低电平”来描述,线性电路则不可。
TL431内部图清楚地显示出,是一个2.5V基准电压加上一个运算放大器,运放输出又驱动一支三极管。这是一种并联稳压电路,把限流电阻分压电阻和供电电源都画出来可以看得更清楚。其工作无非是R端电位高于基准时运放输出使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增加,限流电阻上压降增加,K端电位下降,到R端电位与基准相等为止。假设运放增益无限,那么K端电位仅由两支电阻分压决定。
理解了TL431的工作,前一幅图就容易了。无非是再用一支PNP三极管为TL431扩流。注意现在有两支限流电阻。

网友A:
1、TL431 是线性元件;
2、要学会瞬态分析,也就是:当输出(会其他)变高(上升)时,xx会怎么怎么样(上升?下降),那么xxx就会怎么怎么样,接着.... 最终一直到:输出端会上升?还是下降?  如果前面原因升高时,结果输出就会有下降趋势,那么电路就是负反馈的,有自稳定性;如果前面原因升高,而分析的最终结果会变得更高,那电路就是正反馈的,肯定不会工作在中间的稳定状态,而是自锁在最高、或者最低的截止、饱和点上。

楼主:
TL431的问题看来我还是理解了,嗯,还要多多实验哈,多得点点结论。希望你们大大些还可以给我在实验时一点建议。比如注意事项什么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大,请问扩流是什么意思呐?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大,请问扩流是什么意思呐?谢谢
引用 楼主:

TL431只能流过100ma,增加一个三极管,至少可以流过几百ma,甚至几A

楼主:
9# donkey89 嗯,Ik电流方向是朝三极管么?

网友D:
林伟大哥是不是改变R2就可以改变输出,或者改变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