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半桥LLC,有几个小疑问

楼主(2010-03-21):
请问斑竹:
1.LLC的主脉冲变压器要开气隙的么?如果要开,几百W左右的变压器的气隙一般在什么范围算比较合理?

2.LLC的主变压器和控制电路的GND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接地在画PCB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3.发现很多全波输出只有电解电容而没有滤波电感,这个滤波电感不加的话,对纹波的影响有多大?

谢谢了!劳烦斑竹

网友A:
1. LLC主变,非脉冲变压器,应按正弦变压器设计,几十W的可以开气隙折腾磁集成,几百W还开气隙就属于瞎折腾了;
2. 注意功率电流走线的路径及控制电流环路面积,地线:短,直,宽,并且避免中途与控制地汇合,干扰控制环路;
3. LLC属于电流型输出,输出无需平波电感,只需要电容滤波即可。

网友B:
不太赞同2楼说的第一点。

网友A:
磁集成,为了得到较大的漏感,气隙会开得比较大(比反激还要大些),而且原副线圈分槽绕制,临近效应十分强烈,LLC又都是跑较高频,因此绕组的交流损耗很大。上次在皮掌柜那儿看到200W的液晶电视,就是用磁集成LLC的,为了降低临近效应,不得不用利兹线,那个成本,还不如另加一个FeSiAl当谐振电感,主变的效率会提高,主变的体积也会降下来,综合成本并不见得会提高,个人研究心得。

网友A:
如果想在磁芯上绕短路铜,通过涡流来屏蔽漏磁通,是很不理想的,因为漏感通常要求为初级自感的几分之一,漏磁通很强,短路铜带发热很利害,所以LLC磁集成变压器上,都不会像反激变压器那样,弄一匝短路铜带

网友A:
贴个安森美的**

网友C:
[LLC主变,非脉冲变压器,应按正弦变压器设计,几十W的可以开气隙折腾磁集成,几百W还开气隙就属于瞎折腾了]
中的:[应按正弦变压器设计] 何解?  是不是为了漏感,反而不能按[紧耦合]方法设计之意?

网友A:
非也,LLC回路具有较高的Q值,在输入方波的情况下,线路谐振电流近似为正弦波。与耦合度毫无瓜葛

网友D:
受教了,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高手呀!何时俺能到达这种水平呢?
powerants,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控制地和主电路的地可以通过0欧姆的电阻最终相连么?这样干扰是否可以做到最小

网友A:
要看具体的布局,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2012-09-17):
蚂蚁
继续想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