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诸类问题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2010-03-21):
1.DC-DC直流转换好像如果用LM2596显得贵了点,效果也不是太好,能否用其他芯片替代这种直流转换芯片(亦或价格便宜或稳定系数更高的产品)
2.我在做PCB封装时经常碰到诸多种原件的封装不能解决的问题,问一下哪位师兄有封装这方面的资料不?希望能更齐全一点
3.最近在用汇编编程过程中,经常遇到定时中断的情况不能很好的解决,可以说是容易发生逻辑混乱,敢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怎么解决,亦或有与此相关的技术资料
4.如何才能更好的处理在做16*32点阵时亮度不够的烦恼

网友A:
1,7805
2,自己画
3,程序要有条理,思路要清晰
4,三极管驱动

网友B:
7805跟2596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C:
2596是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较大   7805是晶体管稳压电源,输出电流较小  两者是有区别的
  楼主是否清楚电路的需求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7800系列的,便宜

楼主:
嗯,我是想有一款DC-DC输出电流更大的转换电路,来驱动更大功率的电机。考虑过用7800系列的,只是输出电流小了点,没那么易于调节,嗯,想用一下另外还有什么可以增大输出电流的DC-DC转换芯片类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