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MP中的PMBE

楼主(2010-03-21):
PIC单片机中并行主端口里面的PMBE是什么作用了?说是并行主端口字节使能选通

这个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16位模式用的。可以看详细说明的连接图,给了两个例子,都是连接一个15根地址线的FLASH的接口图。可以用来分时处理地址的高低位或者数据的高低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