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到一个电路怀疑有问题

楼主(2010-03-21):
看看图吧,

网友A:
你是对的,两个互补管集电极与射随的基极应该联接。

楼主:
问题1: 这个330p的电容是干嘛用的,感觉没必要啊,交流的看,这个 管子的b级和c级的信号应该是反向的,用330p的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问题2:这个电源的驱动能力岂不是很差,(因为我算出这边要200mA的电流,上面这个射随器的电流增益估计也就几十而已,这个jfet构成的电流源输出最多就2,3十毫安吧,上面射随器输出的电流本来就不高,再减掉200mA左右的电流岂不更糟糕),我有说错吗

网友A:
3楼:
1、这个330pF电容使环路的高频增益降低,其目的是防止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环路中各管产生的相移达到180度而产生振荡。
2、不知道该电源需要输出多大电流,也就不知道2SC3298需要多大的基极电流,没办法说。

网友B:
太晚了,先休息了。明晚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