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光纤转换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0-03-21):
兄弟我正在实施一套医疗设备在MRI屏蔽室的使用。因该设备部分系统在屏蔽室外且与室内设备的通讯方式为CAN通讯,所以必需将CAN信号转换成光纤以穿越屏蔽室,然后在室内转换回CAN信号。无光纤转换时,设备工作正常。

选用了一对菲尼克斯的CAN光纤转换器。联机调试时,发现室外的CAN设备经光纤经转换后可以正常工作,但室内一个CAN节点的设备无法工作,貌似CAN通讯中断。此故障CAN节点与室外的CAN节点在一条CAN总线分支上,其它分支的CAN节点均正常工作。

初步怀疑是不是CAN光纤转换器干扰了该分支上的优先级?根据原厂家的设计文档,在该分支上,那个故障的室内CAN节点被赋予最高优先级。但是想不通为何CAN光纤转换器会‘干扰'其它的节点。

兄弟为一初学者,烦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把屏蔽室内的那个节点,拿到外面再用光纤接上,也就是替换法,看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能正常工作,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屏蔽室内的光纤接线,看看是否正常.
也可以在屏蔽室内用示波器观察光纤转换后的CAN信号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降低波特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