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春/蚂蚁,能否帮忙推荐款13.56 MHz射频模拟开关

楼主(2010-03-21):
用于13.56 MHz读卡器,两个MF RC500模块共用一个13.56MHz的天线板,想通过单片机控制天线接到那个模块上面。

老春,蚂蚁等大虾能否帮忙推荐下那款射频模拟开关比较好?

网友A:
市售各型号射频开关的最高工作频率都远远超出楼主的需求,也就是说都可以用,最多注意一下器件手册中带通参数是否从DC开始即可。另外,看你的线路具体功能和结构如何,只要不是功率特别大,直接匹配就可以了,可无需开关切换。

楼主:
好的,多谢!主要是控制一个模块工作或者另外一个模块工作,不需要同时工作,功率也很小。

楼主:
能否推荐款型号,双刀单掷,或者双刀双掷都可以。谢谢

网友A:
双刀的话,74HC4053模拟开关都可用,用微波射频开关,要看你能接受的封装,这类器件都是微封装的,包括无引脚的微封装,去阿里巴巴网站搜供应商,21IC的库存频道也应该能找到。

楼主:
好的,多谢老春。

网友B:
13.56M, 许多模拟天关都能满足,不过要注意模似开关的通态电阻,由于射频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为50R/75R,影响估计比较大。何不妨采用Pin二极管开关?在对讲机里,用一个Pin二极管来控制几W的射频,只需要5mA的开关电流,效率十分的高。

网友C:
一个RC500接两个天线见过,两个RC500接一个天线就没见过了……

楼主:
多谢蚂蚁指点,明天查查去。

ls,呵呵,想试试看是否可以而已。突发奇想做个试验。

网友D:
一个RC500接两个天线 我打算用74HC4066
不知道实际使用有没问题?
原来125KHZ的 EM读卡机上倒没问题.

网友E(2013-07-03):
普通的模拟开关能实现不?
13.56MHz的读头峰峰值在30~40V左右!
请问怎么满足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