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电压表问题(使用7107做的)

楼主(2010-03-21):
大家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自认为比较诡异的问题!目前市场上面使用的三位半应该是非常成熟的产品了,但是最近我兜了一个三位半的东西,居然有问题,具体问题表现在通电半个小时内居然会不停的掉字,严重的掉字要好几十,好点的也有4到5个字,过半小时后就非常的稳定,不再掉字。在此过程中中我测量了输入到7107的电压是恒定的,并且7107的参考电压也是稳定的(掉字前跟掉字后的值一样)。其中输入参考电压的纹波是5到10MV,输入的纹波也是很小。到现在为止是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我也看了别人的参考电压他们的纹波也有10MV左右,但是他们的不掉字。其中里面的0.22UF跟0.047的电容我已经换成飞利浦的聚苯乙烯电容了,请高人指点啊。我还应该注意什么。没有想到已经非很长成熟的东西我兜出来居然给我迎头一棒。是在想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望高人指点。后面我把 PCB也贴出来。

楼主:
没有人帮我解答下吗?在参考电压跟输入电压都不变的情况下掉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做过的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非常棘手,我用7106用的多了,不过没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是的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上面的兄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实在想不明白就只有5个元器件兜成的电路会这么麻烦,本以为这个电路简单到小学生都应该会的,没有想到却成了我的一个拦路虎啊!如果有人能帮我把这个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找出来,我愿意出辛苦费用1000到2000元。主要是不服气为什么会这样。7107也换了好几个厂商的进口国产的都如此。很不甘心啊!还望大侠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感觉跟某电阻的温度有关,30分钟后温度恒定了,读数也稳定了

楼主:
电阻的温度系有影响,但是应该也不会这么大,并且我仔细看过其PDF文档,其工作原理应该主要跟电容的稳定性有关系,当然那个470K的电阻也有影响,但是还不至于影响到20多个字。我现在唯一怀疑的是PCB的布局跟PCB 的材质,会不会是PCB在温升后的漏电流太大,而导致在积分跟反向积分的时候有漏电流!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地线走线有没有关系,但是又想想,我的PCB版图已经做了7次了(同一个厂商),每次的走线还不一样。但是还有这个现象,实在想不通啊,真想撞强算了,工作了几年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无用啊!接连做了好几个东西,都是最简单的东西,都出现问题。实在是无脸见人了。恨不得找个地洞自己钻进去。

网友B:
很想帮你解决,可惜手上没东西

楼主:
你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全权提供,如果是在江浙沪附近到我这边很方便的。
这个东西不是一直不好,有时间早晨起来测试又是OK的,搞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
如果能帮我解决掉次问题我真的愿意出点辛苦费用,前提是希望让我测试半个月,并且做个20套测试下。不知道楼上的老兄是在什么地方!方便的话留个电话给我,我电话给你!

网友C:
换个电源试下

楼主:
这个到没有考虑过,目前电源使用的是变压器供电,输出双9V的交流变压器,负载电流是100MA
换了变压器还是如此。或直接用外部电源供电还是不行。望牛人指点啊!难道是布线有问题?

网友D:
你试试在电源间,输入正负间并上1M的电阻,先不看数准不准,就看还有没有缓慢掉数的现象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啊?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感觉非常辣手,有没有人帮我看卡PCB走线是不是有问题?
不知道“corset”叫我这样的的目的看什么!马上去测试下

刚才做了两台测试了下,感觉好了,但是不确定是不是今天的天气比较暖和的缘故还是这么的,我在多做几台测试下,并且在做好几台放一天在测试!请问这样做的用意是在解决里面的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可能不行,我后面测试我没有加这两个电阻的板子,今天也都是好的。见鬼了!要重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还真难,我直接把输入接在参考电压上,理论上应该是显示1000的,但是实质显示是在1005左右掉下来到1000.但是今天测试没有这个现象有消失了,奶奶的。真想杀人了

网友F:
兜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方言?

楼主:
就是画或做的意思,
平常讲习惯了,方言。

网友G:
估计是虚焊
把元器件重焊一遍

楼主:
不会是虚焊,我现在为止已经工作了样品100套左右了,还是有这个问题,加电阻的方法也行不通。。继续啊!

网友D:
直接加电阻是担心线路中走线或器件性能不好或有电容都可能造成这种电压缓慢变化的现象.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80%--90%是电源的问题.有试过直接加个电池上去没有

楼主:
直接加个电池上去到没有测试过!不过我有用过直流24V供电测试,在这个电源模式下测试的时候也还是有掉字的现象。

你是说的哦这个这个现象我其实也有考录过,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的电容充电比较缓慢而导致的,但是我在掉字前跟掉字后都有测量参考电压跟输入电压,他们分别在掉字前跟掉字后都是一样的值,并且我在吧输入直接接到参考电压的时候,就算参考有掉电压,那么输入不是也跟着掉电压吗?这样的话就应该不会有掉字现象啊!但是测量的结果还是会从1003调到1000后就稳定。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这个东西会不会跟底线跑的太远了有关系?还要继续做实验啊!先还是需要谢谢楼上的“corset”,我感觉我找了这么久的问题,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啊!

网友D:
你用的24V电源是AC/DC吗?如果是电源干扰,用这种电源肯定还是那个现象,我的意思是直接用电池给你的电路供电,彻底和220V断开来.再看看.其实干项目我个人觉得找问题才是最难的,先锁定目标再解决它.大家共同进步.呵呵

楼主:
电池供电测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D:
你监测一下进ADC的采样电压,看掉数时电压有没有掉

楼主:
没有!就是因为感觉奇怪所以才到这里来求助。
也算高电子行业多年了,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问题。虽然我电子水平不高,倒是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自认为还过得去。至少还会那么一点排除法。但是眼前这个问题真的让我怀疑我是不是入错行了。杯具啊!真不知道是我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用另外一块表看看掉数字的时候,基准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D:
哈哈,能体会楼主的心情.我工作中也经常碰见许多这样的事,好像身边能有个出谋划策的人.慢慢来,别急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换块扳子:L

楼主:
板子重新画过7块了。奶奶的,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真是书到用时方很少啊

网友D:
算了,先别穷究问题了,把它放一边.说不定哪天干别的项目的时候会得到启发,一下就解决了.不然人就陷在问题中,太痛苦了

网友H:
输入直接接到参考电压的时候,测量的结果1003就不正常,大部分7107显示999
会不会是78L05质量不好

楼主:
是的,楼上说的对,正常情况家就是应该显示999的,但是我的刚上电的时候他就是1003,但是在他变为999的时候测量几个点的电压跟1003的时候做对比是没有变化!这个才是我感觉到比较诡异的地方!现在想先放一段时间在说了,等过个半年什么的在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I(2010-04-23):
你把你产品发快递发到我这边来,保证帮你解决掉问题

网友J:
测试一下隔离电源的纹波。是否是电源供电导致的。

网友K:
mark 一下,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奶奶的!是做的PCB没有烘烤干导致PCB太潮湿(初步怀疑)。因为换了另外两家家做PCB的厂商做过来的就没有这个问题。:L

网友I:
哈哈,那就太有意思了.......

网友I:
一个高手竟然被PCB厂商给整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