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化为电平信号

楼主(2010-03-21):
各位 求助一下怎么讲 一个PWM波的平均电压转化为 对应的直流呀 (比如 一PWM波 平均电压为2.5V  怎么把它转化为2.5V的直流呀 )
     我们打算用PWM波 来做一个电压比较器的动态阀门值,所以要做这样一个转化  谢谢了 各位

楼主:
在补充一下哈   就是将跳变的PWM波  转化为对应电丫 不跳变的电平信号

网友A:
PWM+RC+运放

楼主:
hehe    解决咯  就是RC就可以了   只不过最后信号还是有一点点 波动

网友A:
加运放试试看

网友B:
滤波即可。无论是LC滤波还是RC滤波均可。
仍有一点波动,那是通带外衰减还不够,考虑滤波的转折频率是否适当,如不行,考虑增加滤波的阶数。

网友C:
pai型滤波

楼主:
新问题出现了呀   当我改变PWM占空比时  电平信号变化的很慢   不能及时响应占空比的变化  大家说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没呀

楼主: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F(WK83%7B)[8I%604TLE%608Z%7D%25P.jpg

网友D:
pwm转电压,用RC,时常数和驱动能力 是一伙的,纹波是另外一伙的,这两伙冲突。

网友E:
可以用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http://www.ece.uic.edu/~jmorisak/blpf.html
给你一个IR2175的应用资料,或用阻容滤波或用巴特沃斯滤波器,**里都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