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诡异!调试触摸电路出现的非常诡异事情!

楼主(2010-03-21):
最近在调试一个触摸电路,原理图如下!

1,采用电源供应机DC5V供电时,只要手一模就可以产生输出信号!

2,用2个标称3.7v的镍氢电池串联(充满电有8.4V)来供电,只要手一模也可以产生输出信号!

3,用2个标称3.7v的镍氢电池串联(充满电有8.4V),再加78L05来稳压后,给电路供电时,触摸没有任何反应!

   但是只要出现以下2种情况也只要手一模也可以产生输出信号!

   A, 只要把电源供应器的一跟负极线,接在镍氢电池的负极就可以工作
   B, 把示波器的探头接在电路上测试的话,触摸电路也可以工作

7805稳压后,我用示波器看信号时,调试都是OK的,取下探头后,就怎么模都没反应,奇怪了

网友A:
估计问题出在接地上,如加太多的隔离,触摸点通过人体和电路的地之间电容量太小,无法触发电路,所以表现出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那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案子是一个充电式台灯,只有3.7V的镍氢电池供电,升压后再稳压到5V的,

但是我用2个标称3.7v的镍氢电池串联(充满电有8.4V)来供电,却可以

网友B:
地线的问题吧

楼主:
那该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人体和大地绝缘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电路怎么去调整,触摸都是没用的

但是我电压高(没有用7805)的时候,怎么就可以呢

网友C:
改变电容,变化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再试试。
另外电压高,我想是提升了这个电路的灵敏度。

楼主:
6楼说的是对的

但是又有问题

我们的触摸点是面接触型的(整个台灯的底座是金属的,要求任何地方都可以触摸),

今天调试了一天,由于整个底座都暴露在空气中,发现不同的地方,不同时间(温度不一样),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面接触型,非常容易造成手没有触摸,也会输出高电平触发

我们有好几种大小不一样的底座,敏感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