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能往IC里放么?

楼主(2010-03-21):
比如电感、电容这些东西,虽然也有贴片的,但是恐怕无法集成到IC中去吧?

网友A:
电容一般要小于100pF
电感的话,最多做到nH级别
而且相当占面积,一个5pF的电容体积往往比一个完整的两级运放(不含补偿电容)还要大
做电感的话,很多射频IC里中间一大片就一个电感
这个不是贴片不贴片的问题,IC里的这种无源器件一般都是基于分布参数的

楼主:
看楼上的意思,稍微大点的电容、电感,还是不要做到IC里的好啊!

网友A:
实际上常用的电容都是小于1pF的,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电感么?非射频就不用考虑了,很难做出工作在几十M以下的电感来的
无源器件一律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学习中,**很好,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