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做的<一条I/O,接6个按键的电路>---将老X彻底打趴下

楼主(2010-03-21):
今天又一次拜读了老X的大作, *老x用51单片机做的VGA示波器——将匠人彻底打趴下,  再一次试图深刻理解吸收老X的技术风范,顺便也到老X的博客中去转了一圈,想寻找点新宝贝,结果发现,老X的博客 wwww.21ic.org 中有篇**:[版主原创]《两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及配套程序

刚好昨天又一次拜读了匠人的大作《匠人手记》,心想,匠人很谦虚,老X用《两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而匠人书中的思想,编程思路,只需用《一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就可轻松搞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回敬了老X

*匠人用51单片机做的《一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将老X彻底打趴下

详情等老许再多看多抄几遍匠人的名著《匠人手记》,充分吸收匠人丰富多彩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再抽时间备齐实验元器件,整理后,回头咱们慢慢展开这个故事。

楼主:
也请21IC上元老级高手牛人,机电通吃的全才老X积极备战,再发动一场战争,再次将匠人彻底打趴下。
以后21IC每年来几次这种层次的区域性战争,还怕没人气?还怕不红火?哈哈!

网友A:
IO引脚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意义是否那么大呢?

如果连二极管也不加,那就真正牛B

网友B:
搜了一下,这是用两条IO的电路图,具体代码见下
//6keyfor2io.c
//
//昨日网友啊龙发布了一个《两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
//思路非常巧妙,仅用2个IO就可区分出无键和6个单独按键共7种状态,
//不过论坛上好像有许多人没搞清怎么去区分出这些状态,
//故针对该电路写了个配套的按键检测程序,希望大家喜欢!
//如有疑问也可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讨论
//                                  xwj    2006/06/16
#i 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1=P1^6;
sbit IO2=P1^7;
uchar keybuf,keydat;
bit bkeyok;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_us(1000);
    }
    while(--n);
}
bit scan_key(void)
{
    uchar tempkey;
    IO1=1;IO2=1;
    if(!IO1)
    {
        if (!IO2)
            tempkey=3;
        else
            tempkey=2;
    }
    else
    {
        if (!IO2)
            tempkey=1;
        else
        {
            IO1=0;
            if (!IO2)
            {
                IO1=1;IO2=0;
                if (!IO1)
                    tempkey=4;
                else
                    tempkey=6;
            }
            else
            {
                IO1=1;IO2=0;
                if (!IO1)
                    tempkey=5;
                else
                    tempkey=0;
            }

        }
    }
    IO1=1;IO2=1;
    if((keybuf !=0) && (keybuf == tempkey))
    {
        bkeyok=1;
        keydat=tempkey;
    }
    keybuf=tempkey;
    return(bkeyok);
}
uchar read_key(void)
{
    bkeyok=0;
    return(keydat);
}
void doanything(uchar key)
{
    //----------按键处理只有有按键并正确消抖时才会进入,功能自己随便写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scan_key())
            doanything(read_key());
        delay_ms(10);
    }
}

网友B:
看到这样的帖子总有点手痒,说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个方法确实非常巧妙,很有创意****

我没有针对代码进行详细分析,好像是先由上拉电阻判断S1和S2有没有按下,再看S3,S3会让两个IO输入都读到0,最后通过IO1和IO2之间能够传递的高电平关系判断其余的键。

在我看来觉得存在一些问题:
1.系统对电路安全性考虑存在不足,比如S1按下,程序让IO1输出高电平,这样会让IO1输出的高直接短路到地,程序最好先读IO1和IO2状态,如果为低,直接判断为S1和S2有按下返回,不执行输出高电平的操作。
2.在更改IO1和IO2的输出状态后有立刻去读输入状态,这样延时时间等于代码执行时间,有可能时间不足以让输出状态稳定,最好加适当延时操作或注释清楚。

网友B:
3.D1和D2好像可以去掉,不过不能完全肯定,去掉也许会有其它影响???

暂时只有这几点看法,至于一条IO的方法,没有看到图,一下想不出是怎么实现的,这两天看能不能想出点头绪来

楼主:
看到这样的帖子总有点手痒,说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个方法确实非常巧妙,很有创意****

我没有针对代码进行详细分析,好像是先由上拉电阻判断S1和S2有没有按下,再看S3,S3会让两个IO输入都读到0,最后通过IO1和IO2之间能够传递的高电平关系判断其余的键。

在我看来觉得存在一些问题:
1.系统对电路安全性考虑存在不足,比如S1按下,程序让IO1输出高电平,这样会让IO1输出的高直接短路到地,程序最好先读IO1和IO2状态,如果为低,直接判断为S1和S2有按下返回,不执行输出高电平的操作。
2.在更改IO1和IO2的输出状态后有立刻去读输入状态,这样延时时间等于代码执行时间,有可能时间不足以让输出状态稳定,最好加适当延时操作或注释清楚。sj_dai 发表于 2010-3-21 19:08

老许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两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方案确实存在你说的电路安全性隐患, 但匠人书中的思想,编程思路,让老许这个搞单片机搞汇编搞了近三十年的老菜鸟,也自叹不如,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许搞单片机时可能匠人还在读小学(套用匠人某一时刻发言,匠人看后请不要生气),但现在匠人的思路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远远超过了老许,看了《匠人手记》,胜读十年书,随随便便地套用引用一下,便可轻松搞定,只需用《一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电路,并且没有网友sj_dai所言的电路安全性隐患,先天存在不足的现象,匠人独特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让老许敬佩万分,自叹不如,除了向匠人学习还是学习,力求深刻领悟匠人超一流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楼主:
3.D1和D2好像可以去掉,不过不能完全肯定,去掉也许会有其它影响???

暂时只有这几点看法,至于一条IO的方法,没有看到图,一下想不出是怎么实现的,这两天看能不能想出点头绪来 ...
引用 网友B:

D1和D2去掉,那S3键就失效了,因此,没法去掉。
至于一条IO的方法,引用匠人语录: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下面就来揭穿匠人的戏法 :

老许抄袭引用了《匠人手记》书中<手记17  用普通I/O口检测模拟值〉之章节,经老许简化后搭电路实测,略感线性差点,通过单片机内部线性修正,组成4-6位A/D转换器还是有实用价值的,更何况本案例中,识别6个按键,只需用到3位A/D转换器,因些,匠人的独特的思想、思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抄录过来直接可应用于《一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

网友C:
恩 楼上说的与我的猜测相同
使用AD检测检测电阻

使用普通IO测电阻是否是利用RC充放电来实现的?
没看过手记 仅猜猜
按键电阻那部分 串一固定电容
将IO设为输出 送高电平, 后再改为输入 电容会向电阻放电,经过时间T 电压低于阈值
利用T 与C的公式 可得出R
因为看到某些解释IO测电容的** 估计应该类似的

网友B:
:)
原来谜底是用ADC方法进行检测,我个人认为这个双IO的方法在构思上要更为巧妙一些,当然这只是个人感觉。

对于S3失效的问题,我没想明白呢,如果S3按下,D1和D2都是直接接地,如果是先直接读IO1和IO2,读得10表示S1按下,读得01表示S2按下,读得00表示S3按下,因为前提是不支持多个键同时按下,好像这样就能区分这三个键。

网友D:
过于追求奇技淫巧,并不是好事情. 系统分析综合能力,才是王道.

楼主:
恩 楼上说的与我的猜测相同
使用AD检测检测电阻

使用普通IO测电阻是否是利用RC充放电来实现的?
没看过手记 仅猜猜
按键电阻那部分 串一固定电容
将IO设为输出 送高电平, 后再改为输入 电容会向电阻放电,经过 ...
引用 网友C:

牛牛特工就是牛!一眼就看穿匠人的小把戏。

网友C:
:curse:
其实真费事 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整到芯片里去 像是触摸按键IC
同意15楼

楼主:
过于追求奇技淫巧,并不是好事情. 系统分析综合能力,才是王道.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理,我们还是多学习学习匠人、老X的系统分析综合能力, 才是王道.

网友E:
51 可没有  AD   属于 投机呵呵

网友D:
说的有理,我们还是多学习学习匠人、老X的系统分析综合能力, 才是王道.
引用 楼主:

只怕他们不肯传授啊. 在这里能见到许老板,有幸,有幸!

网友F:
惭愧……惭愧……

1、用IO口模拟ADC可不是匠人发明的
2、用ADC检测键盘也不是匠人发明的
3、老许莫给匠人带高帽了。人有两种死法,一种是被棒杀,一种是被捧杀。匠人不想被棒杀,但也不想被捧杀,嘿嘿。。:lol

网友E:
老许  想 提高 本站的  热度
可惜。。。。。;P

楼主:
51 可没有  AD   属于 投机呵呵
引用 网友E:

请参考匠人的大作,《匠人手记》书中<手记17  用普通I/O口检模拟值〉之章节,理论和实践都有,详细介绍了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检测模拟值。

楼主:
惭愧……惭愧……

1、用IO口模拟ADC可不是匠人发明的
2、用ADC检测键盘也不是匠人发明的
3、老许莫给匠人带高帽了。人有两种死法,一种是被棒杀,一种是被捧杀。匠人不想被棒杀,但也不想被捧杀,嘿嘿。。:lol ...
引用 网友F:

老许完全赞同匠人的观点,作为电工,一身中再努力,也不可能有所发明,只会将各种现成的知识和理论组合在一起,如有所创新,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比如俺的偶像匠人,写了本天朝独一无二的无人能仿能克隆的好书《匠人手记》,尽管书和文字图案不是匠人发明的,但通过匠人独一无二的思想和风格(全世界只有一个匠人,并且你的子孙都无法复制你,只能继承你),通过合理组织文字和图案,编辑成《匠人手记》,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匠人一人能做到,这种创新,比匠人画100块板子编100个程序要伟大的多,影响力要大的多。老许通过不断的看《匠人手记》,力求多学一些匠人的思想,行为艺术,努力向匠人看齐。

人有N种死法,老许完全赞同匠人的想法,匠人不会被棒杀,也不会被捧杀,匠人最后只会在鲜花丛中在音乐声中安静的睡着。

网友G:
顶~~大家细心的话也许早见过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特性来做的,早期的彩电,大部分是采用这种方式做的,面板上有很多按键的那种,按键旁边接了很多二极管,稍留个心眼就可以发现就是用这种思路实现了少量IO口实现多按键,记得在其它论坛上看到过有人发表过5个IO口实现25个按键~~~也是用二极管单向导电特性来做的,再说下用AD方式来做的,我相信大家也用到过利用AD方式来做按键的电子产品,用过一段时间99%都会产生按键失灵效果,用到就气人,有时真想砸了它,呵呵;所以我设计产品的时候,是坚决不采用AD方式来做键扫;

网友H:
我只看到两条IO六个按键

楼主:
我只看到两条IO六个按键
引用 网友H:

匠人的<一条I/O,接6个按键的电路>原理图很简单,如下图所示,其中S1为标准键,S2-S7为扩展的六个按键。

楼主: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技巧,但老许的话听起来好肉麻啊。

网友I:
变成了时间常数的计算……

网友F: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技巧,但老许的话听起来好肉麻啊。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俺都受不了了。这样下去对俺来说太危险了。。。。。。。

楼主:
哈哈,是啊,俺都受不了了。这样下去对俺来说太危险了。。。。。。。
引用 网友F:

网友 itelectron22楼: 一针见血的说:“老许  想 提高 本站的  热度”
现在,老X已发表大作:
人人有功练——老x让你手无寸铁也能打造高精度贴片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640-1-1.html
在文中广而告知:把匠人气死:)
匠人作为一站之主,就请为21IC, 为提高 本站的  热度 作出一点牺牲吧,再受不了也要承受下去,为了21IC的明天更美好。**住!
期待匠人再出佳作,把老X气死:)哈哈!

网友E:
哈哈 老XU  真有一套:lol
有机会  还想跟你 讨教 些 知识

网友F:
很牛B又很实用的东东。

楼主:
很牛B又很实用的东东。
引用 网友F:

21IC上很牛B的东东多,很牛B的高手也多。
如:
匠人:技术牛B,文采一流,热心帮助菜鸟。
老X :机电全才,智勇双全,深藏不露,一露惊天动地。
九哥:熟读《三国演义》,商业奇才,成功人氏。
热肠:顾名思义,21IC坛友的公仆,舍身为众坛友服务。
...................................................
等等,太多了,老许还在继续寻找。

网友F:
21IC上很牛B的东东多,很牛B的高手也多。
如:
匠人:技术牛B,文采一流,热心帮助菜鸟。
老X :机电全才,智勇双全,深藏不露,一露惊天动地。
九哥:熟读《三国演义》,商业奇才,成功人氏。
热肠:顾名思义,21 ...
引用 楼主:

老X :机电全才,智勇双全,深藏不露点,一露点,惊天动地。;P

网友I:
老X :机电全才,智勇双全,深藏不露点,一露点,惊天动地。;P
引用 网友F:

顶楼上~

楼主:
哈哈!匠人真是绝顶天才,那个“一露点”,形容的太绝了,老许又学了一招匠人语录。

网友I:
HX,这是个HX的社会,注意言辞,哇哈哈

网友H:
有印象,对于此图。

网友I:
这个普通I/O不能实现的吧...怎样判断阈值呢?

楼主:
这个普通I/O不能实现的吧...怎样判断阈值呢?
引用 网友I:

输入口的阈值有点离散性,但由于所接键较少,A/D精度要求较低,实际并不影响使用,详情请参考匠人的大作,《匠人手记》书中<手记17  用普通I/O口检测模拟值〉之章节,理论和实践都有,详细介绍了用单片机的普通I/O口检测模拟值。

网友J:
呵呵,老许跑这边来了,支持一下!

网友K:
过于追求奇技淫巧,并不是好事情. 系统分析综合能力,才是王道.
引用 网友D:

是呀,走火入魔,就成欧阳峰了。

网友L:
匠人快要变成啊莫了~~~~~~~~:lol

网友M:
一个普通IO接6个按键,可靠吗?

网友N:
这个题目太牛X了

网友O:
看到这样的帖子总有点手痒,说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个方法确实非常巧妙,很有创意****

我没有针对代码进行详细分析,好像是先由上拉电阻判断S1和S2有没有按下,再看S3,S3会让两个IO输入都读到0,最后通过IO1和 ...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P0的IO口应不会烧芯片吧,片内本来就要上拉电阻才能用的

网友P(2010-04-22):
最好在S7上并一个10k 电阻, 用于标定 C1

网友Q:
都是牛人,还这么爱斗计

网友O: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1=P1^0;
sbit IO2=P1^1;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keybuf,keydat,num;

bit bkeyok;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_us(1000);
    }
    while(--n);
}

bit scan_key(void)

{
    uchar tempkey;
    IO1=1;IO2=1;
    if(!IO1)
    {
        if (!IO2)
            tempkey=3;
        else
            tempkey=2;
    }
    else
    {
        if (!IO2)
            tempkey=1;
        else
        {
            IO1=0;
            if (!IO2)
            {
                IO1=1;IO2=0;
                if (!IO1)
                    tempkey=4;
                else
                    tempkey=6;
            }
            else
            {
                IO1=1;IO2=0;
                if (!IO1)
                    tempkey=5;
                else
                    tempkey=0;
            }

        }
    }
    IO1=1;IO2=1;
    if((keybuf !=0) && (keybuf == tempkey))
    {
        bkeyok=1;
        keydat=tempkey;
    }
    keybuf=tempkey;
    return(bkeyok);
}

uchar read_key(void)

{
    bkeyok=0;
    return(keydat);
}

void doanything(uchar key)
{

           P2=table[key];
        P0=0xf0;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scan_key())
            doanything(read_key());
        delay_ms(10);
    }
}
/*我试了不行,请问有错误吗*/

网友R(2012-09-26):
AD按钮还是不要用的好,做实验还没什么,真正做产品返修率吓人,除非是想靠维修再敲一笔!

网友S:
过于钻牛角尖了!